STM323.0的库出现怪问题了...

楼主(2010-01-23):
STM323.0的库出现怪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我的工程目录, Init目录里头包含一个初始化文件 Init.c ,
然后我在Main.c里面 包含Init.h的头文件, 里面只放了
#ifndef _Init_H_
#define _Init_H
void Init(void);
#endif
这个函数的声明, 然而他总是编译出警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一直在51单片机上面都是这样子写模块的啊... 怎么到STM32上面就不行...?
我一直都是这么写法的,
编译的顺序都没错啊...
我怎么看都不像有语法错误啊...
香版 , 向你请教了.....
[local]1[/local]
position
absolute
default
alt

网友A:
每个文件最后多加一个空行就ok了

网友B:
MDK的程序文件,最后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空行,否则会有编译警告:
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网友C:
这个问题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