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省电外围电路供电由MCU控制,请问接口要如何处理以保 ...

楼主(2007-02-11):
为省电外围电路供电由MCU控制,请问接口要如何处理以保护MC
主要是怕MCU控制给外围电路上电时会把MCU的接口部分搞坏。
省电
接口
如何
上电

网友A(2010-01-30):
MCU 的datasheet 中都用电流的规格值,在设计系统时主要考虑每个管脚的电流,和整个芯片的总电流,这两个参数都不能够超出范围!

网友B:
比如IO口接按键的时候,下拉接地时,最好串一个电阻,否则有可能会将MCU内部的3.3V干掉。我们的C8051就有此问题

网友C:
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