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地址线复用问题?

楼主(2010-01-29):
请教stm32地址线复用问题?
使用到FSMC总线控制16位LCD液晶,其中使用100Pin的STM32,A16连接到LCD的A0,那么在读写LCD的时候,A17,A18这些地址线上应该会有信号,如果这几个脚用作一般IO,会不会有影响?还是这些地址线就不能作IO使用呢?另外总线上就只接了一个LCD,没其他存储器。
其他
信号
存储器
影响

网友A:
用不到的FSMC中的某些引脚,是否能作为其他功能使用?
这个应该是老问题了吧,LZ搜搜以往的帖子。

网友B:
A17,A18这些地址线,配置成普通IO,就不会输出地址信号,而可以做普通IO用了。

网友C:
看看以往的帖子,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D:
要看它本身是不是复用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