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64位乘如何实现?

楼主(2010-01-27):
Cortex-m364位乘如何实现?
项目需要在STM32上实现ms-ADPCM,有大量的乘除计算,需要对64位有符号整型进行乘法计算,相乘的两个数据在40位左右,相乘的结果基本在80位以上,这个怎么实现?
计算
数据
如何

网友A:
自己写个大数四则运算,规则就是你手算怎么算,程序就怎么算

网友B:
你查查看使用的C编译器中,有没有int64或longlong的类型,如果有的话,估计这个编译器可以直接支持你的需求,否则的话只能按照2楼的建议自己做了。

网友C: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就用double类型好了。

网友D:
自己做一个程序吧

网友E:
OK,感谢各位,之前还不知道有大数的四则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