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调试flash读写保护程序,JLINK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
运行了一段写 flash读保护和写保护 程序后,jLink不能在下载调试(这个预料中).
但当我运行"J-link stm32 unlock"程序去保护,结果提示:"Unlocking flash...ERROR: Flash memory is still read-protected.".  难道不能用此工具去除读保护吗?哪我该如何去除呀?我用的是SW 2两线的jLink方式,是否跟这个有关?还有我的程序一开始就检测芯片是否有读保护,如没有就加上,是否是这个造成了"死循环"?但我想芯片读保护一去除,芯片就会被擦除,因该也不是呀?还有是不是我写入的扇区写保护造成的?我是初学者,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启动"J-Flash ARM"工具,Target->unsercure chip 就解除了芯片的读保护。
不知道"J-link stm32 unlock"是来解除什么的?

网友:
                                 又多做了几次,时好时坏,最终在手册中找到原因:Target->unsercure chip 后一定要上电复位,系统复位是不行的。

网友:
                                 是这样的:一定要上电复位,系统复位是不行的!

网友:
楼主请问我的jlink菜单为什么secure和unsecure都是灰色的啊??
我也是swd调试啊

网友:
                                 上电复位电路时必须的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