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例程从USB端发数据到串口是否一次只能了送一 ...

楼主(2008-09-10):
USB虚拟串口例程从USB端发数据到串口是否一次只能了送一个
USB虚拟串口例程Virtual_COM_Port没作任何修改,从USB端发数据到串口,两端都是用串口调试助手。比如从真实串口端发送十六进制数据2345,USB端串口端接收到的是2345。但是从USB端发送十六进制数据2345,真实串口端接收到的是45。我试着改了些地方都没有效果。请问各位这如何解决?该修改哪里?
数据
十六进制
如何

网友A(2009-09-26):
估计是缓冲区大小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中断处理函数,那个地方的事。这几天我也一直在弄虚拟串口,老是不行,正郁闷呢。
那位朋友有空给我看看我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136752-1-1.html
是如何提高stm32到pc的传输速度的问题。
我很菜,希望大家多说说。

网友C(2009-11-11):
据我估计是你的串口调试软件有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一个试试.换那个STC的ISP下载软件带的调试器可以.

网友D:
ST的VCP例程做的不好,传送的数据量大的话会出错的。
我改了一个,基于ST的新三合一板的,你看看吧。
STM32108PKT VCD.zip
下载次数: 260

网友E:
另外软件还是用Hyper Terminal吧,虽然不太方便,但能保证没有错误。
其他的串口调试助手不能保证阿。我原先很喜欢AccessPort的,用起来方便。但这次测试VCP DEMO,传了10K个字节,竟然少了48个字节,我还以为我代码错了呢,查了半天,实在没有头绪,上哪去找10K里的48个字节呀,后来想起来还是拿Hyper Terminal测吧,果然10K个字节,一个不少。工具用的不好,还是很郁闷的阿。

网友F(2010-02-08):
准备试一下Vigia提供的例子

网友G:
很可能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