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103V8的PD6的FT的问题!

楼主(2010-02-07):
请教一个STM32F103V8的PD6的FT的问题!
在手册中说PD6的类型是FT的,这是指当它做为IO口时是兼容5V的,那当它作为UART2的RXD时还兼容5V吗?谢谢!
手册

网友:
应该也是兼容的,只是配置不同,管脚还是那个嘛

网友A:
LPC21xx系列的就不能接5V的,只能用3.3V,TI的DSP也是,所以我有点不大敢往上接,试也一下,好像没坏,心理有点不踏实!

网友B:
谁说lpc21xx系列不能用5V?我一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