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复位求助

楼主:
ESD测试时候,4000V芯片直接不能复位,
但是重新上电源就能复位。
我用镊子把RESET和地连接也不能复位
请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
LATCH UP了。

这个一般和软件关系不大,主要硬件设计的问题,检查硬件电路和PCB设计及结构设计等。

解决ESD问题,无非就是堵和疏两招,根据这个,自己认真思考一下如何办。。。

网友:
                                 只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复位的问题,一般只可能是硬件了

网友:
                                 堵和疏具体指的什么呢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打静电引起的,不知道楼主当时有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