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连接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linker,jtag连接正确,复位脚通过4K上拉电阻拉高,各电源脚电位正确。连接仿真器的时候,出现了以下问题:
Fri Feb 05 10:28:02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xRAM32K.out

Fri Feb 05 10:28:02 201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10xxC.flash

什么原因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链接失败呢??

网友:
再补充一点: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ct6
选择的devices为ST STM32F10xxC
不知道这个对JTAG的连接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抱歉,我找到问题了,是我的JTAG口有两个脚焊短路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找啊,弄不好要找几天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楼主请指教啊 。。如果您还在研究这个 指教一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