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和SPI2的最高速度是否一样?

楼主:
                                 SPI1挂接在APB2上,SPI2挂接在APB1上,因为APB2的最高工作频率是APB1的2倍,所以SPI1和SPI2的最高速度是否也相差一倍?

网友:
如果你使用的是103系列,是的。
如果你使用的是101系列,那就相等。

网友:
"主模式和从模式的快速通信:最大SPI速度达到18MHz"
这是中文手册中的原文,如果系统主频是72M(103)或36M(101),那么不管是SPI1还是SPI2最高主频都应该可以达到18M了?

网友:
                                 最大SPI速度达到18MHz是指系统主频是72M,APB2的速度为72M时,SPI1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因为APB1的速度最大为36M,所以SPI2的速度最大只能到9M。

网友:
就是说SPI最高速度为其总线频率的1/4呗。。。

APB1最高频率为36M,如果用下面的预分频系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速度不就是18M了么?

网友:
"APB1最高频率为36M,如果用下面的预分频系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实际上,你达不到

网友:
                                 为什么?既然STM32给出这样的参数,为什么能配置出来却不能用?如果这样配置的话那实际SPI速率是多少?(假设APB1为36M)

网友:
                                 貌似我24MHz跑的蛮欢,呵呵

网友:
                                 说说你的情况,这个问题好像还没彻底正解呢

网友:
                                 能不能把详细的SPI配置说下

网友:
                                 跟详细配置无关,只讨论它们的最高速度,貌似还没有正解

网友:
SPI的最高速度是18MHz,不管是SPI1还是SPI2,也不管是在APB1上还是在APB2上。

楼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你碰到了与此不相符的情况了吗?

网友:
版主的回答和4楼不一致,不知道谁说的对

我想问的是:
APB1最高频率为36M,如果用下面的预分频系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那么 SPI2 理论速度不就是18M了么?那么实际上能不能达到18M这个速度?

4楼说的SPI2最高9M

网友:
版主的回答和4楼不一致,不知道谁说的对

我想问的是:
APB1最高频率为36M,如果用下面的预分频系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那么 SPI2 理论速度不就是18M了么?那么 ...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试一下。

你的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
                                 我没测试工具,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的字库保存在串行FLASH里面,我希望SPI接口读字库能达到最快的速度,上一板我把SPI接口画在了SPI2上,这几天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想问问SPI2能不能达到18M,如果能达到的话我就不用改板了,如果不能达到还得改一次板到SPI1,但是改板的话很浪费时间。。。希望官方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我在12楼给出的答案是设计师告诉我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4楼有这种说法,是否他经过了测试不得而知。

如果你还不放心,就请等我找人去测试一下再回复你。

网友:
                                 多谢版主,请给我个一定正确的答案,4楼的说法儿让我很担心

网友:
经过测试,位于APB1总线的SPI2和SPI3速度和SPI1一样完全可以达到18MHz。
贴个测试程序给lz参考一下

我用SPI2作为Master,SPI1作为Slave,设置SPI2的时钟为PCLK1/2 = 36/2 = 18MHz。
SPI2向SPI1发送数据,SPI2通过轮询TXE标志位来发送数据,而SPI1通过DMA接收数据。试验结果表明数据发送正确,发送时SPI2速度确实达到18MHz。

另:测试程序基于IAR5.40,STM3210B评估板。MCU是STM32F103。

网友:
                                 真相出来了,而且还有测试结果,证明我是对的,

网友:
香版偷懒了,你不是说回去测试么
18楼的同学是专门为这个课题做的测试软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