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CAN发送中断的问题

楼主:
                                 stm32中,CAN的发送中断是否和USART的移位寄存器空一样,只要你开中断,就自动进中断一次?因为此时邮箱是空的,是不是就引起中断?另外, 数据帧发完也要象USART一样关发送中断吗?

网友:
事实证明,ST_ARM同志是错误的。

CAN开发送中断不能进入中断,只有发送后才能进到中断。

现在奇怪的是,发送一次,进两次发送中断,怪啊。。。。。

网友:
                                 发送后进中断?逻辑说不过去吧

网友:
为什么说不过去?

发送中断可由下列事件产生:
─ 发送邮箱0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0位被置’1’。
─ 发送邮箱1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1位被置’1’。
─ 发送邮箱2变为空,CAN_TSR寄存器的RQCP2位被置’1’。

也就是说邮箱“变”为空,才产生中断,一直为空,是不产生中断的

网友:
发送一次为什么产生两次中断?可能是未清中断标志,明天试一下

网友:
                                 等候结果

网友:
搞定了!

进两次中断是因为没有清除发送中断标志,清除后一切ok!

网友:
CAN请求发送中断之后,总程序运行了10ms之后才进入中断,CAN波特率为5K!

网友:
没错,根据寄存器CAN_IER的 TMEIE 定义, 1:Interrupt generated when RQCPx bit is set
TME一般可以常开,当发送完成才会发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