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osmic编译问题

楼主:
用的芯片是STM105K6,定义两个数组,才用几百个字节啊就提示RAM空间不够,怎么回事啊?不是有2K的RAM空间吗?高手指点。。。

网友:
工程浏览器中选中根目录,然后执行菜单:project/option for target.......,在弹出的窗体中选中“Target”选项卡,把截图贴出来看看。

在keil下面是上述操作,呵呵。

网友:
                                 2K的RAM,但也需要分配给堆栈的啊,看看堆栈设置在什么地址上?!

网友:
我觉得yewuyi说的对,应该是地址设置不正确,摸索了半天还是没有搞定看看是不是在这里设置啊

网友:
                                 看连接文件中有没有

网友:
                                 要查一下,.ubsct是否对应 zero page (0~0xFF)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ubsct有对应 zero page (0~0xFF)啊,我是否该把数组定义到.data区,又该怎样定义呢

网友:
                                 需要看看.map文件中RAM的分配情况,然后再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这个编译器超垃圾

网友:
                                 问题很多哦.用了才知道.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ubsct有对应 zero page (0~0xFF)啊,我是否该把数组定义到.data区,又该怎样定义呢
该把数组定义到.bss区,可以加 @near 来定义:
@near u8 rev_data_addr[100];

这张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很好解决 用绝对地址定义你的 2个大数组到0xff之后就不会报错了
請记住 定义不赋值的数都会放到第一页的。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发现把下面那个选项改一下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不会吧,啥意思,这也太不人性化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呵呵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发现把下面那个选项改一下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建议去查一下手册:CXSTM8_UsersGuide.pdf,
答案都在手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