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3.0固件库里面I2C部分是否解决了2.0固件库里面的 ...

楼主(2010-02-11):
STM32的3.0固件库里面I2C部分是否解决了2.0固件库里面的Bug?
当初2.0的I2C库弄得我头疼,最后只好用软I2C实现。
头疼

网友A:
恩,这个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反正我现在是用软I2C的,因为数据量不大。 如果以后数据量大的话,还是用硬的比较好。

网友B:
I2C的问题既不是固件库的问题,也不是硬件的Bug,是操作的顺序和是否正确地处理错误状态的问题。
ST正在整理一份应用笔记,准备更详细地说明如何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I2C的固件库。
ST网站上已经有一份应用笔记,可供参考:
AN2824 - STM32F10xxx devices: advanced I?C examples
,这是对应的例程:
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ro/files/an2824.zip

网友C:
还没有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