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ex-M3

楼主:
                                 运算能力怎样啊?

网友:
                                 就是浮点运算能力

网友:
                                 有浮点单元吗?

网友:
                                 哦,不好意思,糊涂了,用STM32F103做过3相电表

网友:
                                 对啊,对啊,里面应该有很多浮点运算吧,不知这些浮点运算要怎么转化?

网友:
                                 能和你私下聊聊吗?

网友:
                                 用51+ADC都可以做普通三相电表,何况M3

网友:
                                 有啥问题这儿说呗,我也懂的不是很多

网友:
                                 没有浮点运算单元,都是软件模拟的,只有硬件乘法和除法指令

网友:
                                 这个问题查查相关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浮点运算单元,都是软件模拟的,只有硬件乘法和除法指令
嗯,明白了

网友:
                                 头两天已经弄懂了,结贴了,谢谢大家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