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通道0到4与外部中断5到9有何区别
外部中断通道0 到4 与 通道 5 到 9 有何区别,如果在5到9之间的一个通道需要外部中断,中断入口函数和0到4 的入口函数有不同吗,又要怎么样配置才能呢正常工作呢?

楼主:
                                 除了编号不同,以及中断的向量地址不同之外,功能上没有区别。

网友:
                                 只是中断的入口地址不同

网友:
外部中断通道0到4有各自独立的中断入口地址.
例如 EXTI0  的地址 为 0X0000 0058 , 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EXTI1 的地址 为 0X0000 005C  , 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而外部中断5到9 EXTI9_5  EXTI[9:5] 地址为 0X0000 009C
       1.为什么只有一个地址,
       2.怎么区分其中的一根线上的中断呢,如果只要其中一根线上的中断信号那 中断函数名是怎么写的呢!

网友:
1)为什么只有一个地址,因为中断向量的资源不够。

2)怎么区分其中的一根线上的中断,使用中断状态寄存器。
如果只要其中一根线上的中断信号那 中断函数名是怎么写,怎么写都可以,随便你喜欢。

网友:
                                 多谢香水城,还有问题想请教,   当外部中断被触发后这个硬件中断是通过什么被指向相应的中断函数的,就是当外部中断到来后它怎么关联到中断函数的,还有通过哪个头文件定义的.

网友:
                                 版主回答真好,还有颜色标记

网友:
图中在第4步根据中断屏蔽寄存器中的设定判别发生了哪一个中断,然后将该信号发送给NVIC(增强型可屏蔽中断控制器),NVIC根据信号将相应的中断函数的地址赋予PC要调用的寄存器,这样Cortex-M3将执行对应的中断函数。
用户在使用中无需通过头文件定义,在软件库3.1.2中的startup_stm32f10x_??.s文件中对中断函数的地址进行了宏定义,用户只需根据startup_stm32f10x_??.s中的PPP_IRQHandler,在stm32f10x_it.c和stm32f10x_it.h中添加相应的void PPP_IRQHandler(void) 函数,并在.c中添加中断处理代码即可。
对于EXTI9_5_IRQHandler和EXTI15_10_IRQHandler中断用户需要在处理函数中通过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来判别发生了哪一个中断,再进行相应的处理。

网友:
                                 多谢赐教,很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A(2010-02-22):
图中在第4步根据中断屏蔽寄存器中的设定判别 ...

你好!谢谢讲解!我有一个小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既然EXTI9_5_IRQHandler和EXTI15_10_IRQHandler这两个中断函数,只要有一个就可以完成Px口上的所有处理(无非是在中断函数中增加判断,决定是哪一线中断),为什么还要区分0、1、2、3、4和后面的这两个呢?

如果只要一个中断函数,不是更节省资源呢?
或者,为什么不多弄点资源,直接分为16个中断,0~15,逐个一一对应,不是节省了判断么?

还望赐教。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讲解!我有一个小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既然EXTI9_5_IRQHandler和EXTI15_10_IRQHandler这两 ...

是当初的设计,中断源也是一种硬件资源,不仅仅是一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当初的设计,中断源也是一种硬件资源,不仅仅是一条线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