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一个开关总中断的问题.

楼主:
请教版主一个开关总中断的问题;
我现在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要关,开总中断,时间要求比较严,我看你以前的贴子
/////////////////////////////////////////////////////////////////////////////////////
香水城发表于 2010-1-13 11:51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不用自己写,固件库里面都已经定义好了。 只要在你的项目中包含这个头文件和C文件: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1.2\Libraries\CMSIS\Core\CM3\core_cm3.h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1.2\Libraries\CMSIS\Core\CM3\core_cm3.c

就可以使用预定义的宏:

网友:
                                 不想用调用函数的方法,可以把库里的函数打开看看。

网友:
STM32不能用操作寄存器的办法开关中中断,开关总中断是两条汇编指令:
CPSID I       ;关中断
CPSIE I       ;开中断
在C/C++环境下如果不想用调用函数的方法开关中断,就只能嵌入汇编了。

网友:
                                 OK,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