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103V8的IO口的问题。

楼主:
我用PA9做外部上升沿中断,我想请教2个问题:
1,当PA9作为外部上升沿中断输入时,这时IO口里面的“施密特”功能中自动打开的?还是要特殊设置的?
2,当PA9作为外部上升沿中断输入时,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这里的2M,5M,10M设置是什么意思,采样的速度吗?我设置为2M会不会比设置为10M时的抗干扰强些?

网友:
                                 施密特功能?干什么用的,如果只是做一个中断,需要设置这个功能吗

网友:
                                 抗干扰性应该和你采样的速度没关系

网友:
1)施密特触发器始终存在,不能控制接通或关闭。

2)请看我的博客:STM32 GPIO端口的输出速度设置,以前也有很多讨论帖。

网友:
                                 嗯,这个功能应该集成在芯片里,不能够设置

网友:
                                 版主的博客不错

网友:
STM32的手册是相当了乱!!
不知道IO中断是否可以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产生中断??

网友:
可以同时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