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打算做一个stm32和sja1000CAN通信的,各位高手有什么高 ...
yjkally
yjkally

网友A(2010-02-03):
打算做一个stm32和sja1000CAN通信的,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
打算做一个 stm32 和 sja1000 CAN通信的,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或有什么相关资料
打算 一边用sja1000控制(数据采集,多个),另一边用stm32 (数据接受,整理,显示)

网友:
谢谢@@
通信
数据
default
absolute
position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C:
没问题,用过SIA1000和DSP2407通信过

网友D:
用51+SJA1000的成本是多少?对比一下STM32F103的价格!

网友E:
请问LZ你们,这样可以做实现多个外设串口的吗?

网友F:
要是没记错的话82C250好像是4.5V到5.5V的吧,注意电平匹配。

网友G:
才知道 21IC也要结贴啊

网友H:
是的,电平匹配肯定是必要的,我用的是74HC245

网友I:
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时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