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2-25):
定时器问题!
定时器TIM4的使用问题
1.一个定时器有四个通道,如何分别配置四个通道使其工作在不同的状态,例如CH1 和CH2 工作在输入计数状态,CH3 工作在输出比较状态,CH4 工作在定时状态!
2.事件和中断有何区别
3.几个定时器怎么同步起来
4.当比较匹配成功时是软件设置对应的通道管脚还是硬件自动完成的(在比较匹配模式或PWM模式).
问题比较多,还请多关照
定时器
工作
如何
通道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虽然有4个通道,但是它的base count就只有一个,所以4个channel要么做输出,要么做输入。 楼主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网友B:
不能分别配置?

网友C:
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