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Keil直接下载程序到外部NANDFLASH

楼主:
由于项目需要比较多的图片,512K的内部Flash已经无法放下。因此外扩一片39VF1601的2M大小NandFlash,是否有方法能够直接通过Jtag(ulink2)或者类似于HJtag的方式下载部分程序(主要是数据和以数组形式存在的图片)进入外部Flash。
我在Keil里边发现如果选用ulink2 cortex Debugger,其中的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仅支持AM29x128,如果选用ulink1 ,Flash Programming Algorithm有SST39x16x,但是STM32F10x的内部Flash最大只有u128K的
我使用的keil版本为3.23

网友:
iar

下可以自己写flashloader的,因此,可以支持任何一款nor.
keil下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是说通过串口或者其它通信接口人工下载么

自己写FlashLoader么。
你说的是通过比如说串口或者USB的通信口人工的下载么?有没有方法直接Jtag下载呢?
如果说只是将数据搬移到外部存储器倒可行,但是调试会复杂很多,我的所有图片都是以数组的方式(C代码)存在的,以前是直接编译就下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需要专门想办法将编译前的每一幅图的数组通过串口直接发送到下位机,然后每一幅图搬移到外部NANDFLASH指定一个固定地址保存?这样调试和下载都把人累死的

网友:
TKScope系列可以.

TKScope已经内嵌NAND FLASH编程算法, 可以编译后直接下载, 非常方便.
编程算法公开, 可以简单的编写特殊的FLASH编程算法.

该仿真器支持Keil IAR ADS下调试.

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TKScope.asp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已有解决方式??

网友:
                                 我目前的做法是,在NAND上建了个FAT,从XMODEM下载文件,然后通过FAT写到NAND上面。

网友:
39vf1601明明是NOR,上面还有那么多人受骗.
自已在IAR下写flashloader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调试起来极为方便.自己的代码可以自已区分片内片外数据而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
或者用bootloader的方式也可以,支持NOR/NAND都不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专门的flash下载器,可以直接将文件下载到外部的flash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您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想请教是怎么解决的,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