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ART2中断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103V8向下位机发送一条命令(2字节),然后等待接收返回,下位机在接收到这条命令后返一条命令(2字节),但每进行个几十次就会有一次不产生接收中断(但又不是一直不产生中断,我重新发送一次命令,下位机重新返回一次又可以进接收中断了),示波器显示我发送命令后过了100多微秒就返回来了,但我接收超时设置了1ms还是没有产生接收中断,在接收超时处我设置了断点,看了UART2的状态如下图:我就没看明白,这个时候RXNE与RXNEIE都是有效的,但为什么不进中断呢?我的USRAT2设置为最高优先级的(我在其它的中断中都设置了断点,的确没有其它的中断产生),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有错误状态。

比如从你的贴图中可以看出有LBD(LIN break detection flag)和ORE(Overrun error),请检查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标志。

网友:
case 2:
  sendSampCmd(smart->ads); //我发现在调用完这个函数后就会出现上面的LBD,ORE置位的情况。
  work.rCnt = 0;
  work.swt++;
//  RS485RXD_ON;
  break;
case 3:

我下面的这个函数写法有问题吗?
#define RS485RXD_ON   GPIOB->BSRR = GPIO_Pin_5;NOP;RS485TXD_CTR_CLR; //置发送无效,置接收有效
#define RS485TXD_ON   GPIOC->BSRR = GPIO_Pin_6;NOP;RS485RXD_CTR_CLR; //置接收无效,置发送有效
void sendSampCmd(UINT16 ads)
{
RS485TXD_ON;
while(!(USART2->SR & 0X00000080)); //清TC标志
USART2->DR = (ads+0x100);   //清RXNE标志
while(!(USART2->SR & 0X00000080));
USART2->DR = 0x01;
while(!(USART2->SR & 0X00000040));
RS485RXD_ON;
}

uart2-2.JPG (103.69 KB)

网友:
                                 呵呵,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接收等待超时计数器(work.dlCnt)在每接收到一条返回命令后忘了清0,造成通讯一段时间就超时,哎搞了三天了,总以为是硬件问题,这回映象太深刻了!下一步再找外边沿中断偶尔多出一两个来的问题,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