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5,PD6做UART2的功能?

楼主(2010-02-24):
PD5,PD6做UART2的功能?
斑主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PD5,PD6做UART2的功能时能不能直接接5V的串口芯片,谢谢了!!
芯片

网友A:
PD5、PD6做UART2的功能时,把PD5设置为复用开漏模式再加外部上拉,即可以直接接5V的外部器件。

网友B:
PD5作为TXD应该没什么关系,最主要是PD6作为RXD时该怎么弄,外部输入是TTL电平的?

网友C:
PD6配置为浮空输入,并直接连接到外部器件;外接一个上拉电阻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