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波特率设为115200输出乱码

楼主(2010-03-04):
串口波特率设为115200输出乱码
如题,使用万利的板子,usart1,修改为57600及以下的波特率正常。是什么问题呢?
波特率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它输出乱码?也许你的测试手段就有问题。

网友C:
找一个通用的上位机软件,确保上位机软件无问题(若没有,将Email发消息给我,我发一个给你)。
然后确保连接线路上没有问题。
再就是供电上是否正常,包括电压和毛刺!
感觉一般这种问题应该好解决的。万一不行,就发个简单的数据,用示波器抓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