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3-03):
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的程序在 debug全速运行的时候 不会死机 如果单独上电运行 运行十几 几十分钟 就会死机
程序
上电

网友A:
可能原因:时序、内存管理、变量初始化等,也有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B:
我debug 看了 原来是程序在systick中断和一个比较频繁的外部中断里运行 不再进入其他中断 也不执行主函数的程序 这个是为什么呢 没次到这个状态的 时间不等

网友C:
没有清除中断标志?或没有成功清除中断标志?

网友D:
都清除了 以前可以 加了几个中断之后 就会在运行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就这样了 在sysytick和外部中断中循环运行 gps接受中断也不进去了 主函数也不运行 就运行那两个中断 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