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支不支持串口下载

楼主:
                                 如题

网友:
STM32F107支持通过串口下载,请看应用笔记:AN2662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网友:
                                 但是我用以前的isp软件 和 新出的 107 小的demo板 不行呢

网友:
1)需要使用新的软件
2)新出的107小的demo板是什么?

网友:
                                 就是很小的 有网口的那个

网友:
                                 最新的软件在哪? 官方2.1的 不行

网友:
就是很小的 有网口的那个
谁出的?有图片吗?

网友:
                                 版主都不知道,不会是山寨的吧,呵呵

网友:
                                 stm32f107vc-pkt  中间一个小点阵屏   版主竟然不知道

网友:
                                 高手和在

网友:
楼主看一下芯片的批次打字,有些批次不支持。
好像。
原来我问过

网友:
stm32f107vc-pkt  中间一个小点阵屏   版主竟然不知道
谁都可以做,我怎么能知道所有的版本?

网友:
                                 打得st和 万利的 标

网友: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发的向版主请教的贴子: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36700&highlight=f107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158540-1-1.html
还有这位朋友的帖子,也可以看一下
他好像是换了MAX3232解决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USB端口干扰了USART1的通信。

在STM32F107上USART1与USB的引脚是公用的,USB的电路可能影响了USART1的通信。查查电路图,把与USB相关的电路断开试试。

网友:
                                 好的 谢谢 大家的帮助 我及时反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