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这个时序定时器要怎么配置才能实现

楼主:
版主这个时序怎么定时器要怎么配置才能实现啊!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三路信号放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上
把通道配成输出比较的toggle模式,计算好每个通道每次信号电平翻转的时间点
在每次信号翻转的时候,要么用中断,要么用DMA,把下一次翻转的值更新到相应通道的CCR寄存器

网友:
                                 没看出来为什么要用定时器?

网友:
                                 看不出来楼主具体想做什么

网友:
                                 如果用定时器不用CPU的话输出的频率就可以很稳定, CPU也可以做其它事也不会干扰, 这是个IC驱动时序,我看见一个定时器有4路输出就想试用一下做出这个时序,单个波形是可以出来的,但是第二个波怎么才能在地一个波后出现不知道怎么做了,还请多指教啊!

网友:
如果用定时器不用CPU的话输出的频率就可以很稳定, CPU也可以做其它事也不会干扰, 这是个IC驱动时序,我看见一个定时器有4路输出就想试用一下做出这个时序,单个波形是可以出来的,但是第二个波怎么才能在地一个波后出现 ...
楼主位显示的波形看不出有什么输出频率,只不过是几个单独的脉冲,只有不到2us的时间,还会干扰什么?搞不懂。

网友:
版主我的意思是如果不用定时器就要用CPU来输出时序,最小的脉冲宽度在100NS 如果CPU还要执行其它程序有可能会影响到CPU对口线的操作而影响输出时序(是这个干扰),如果用定时器的话就和其它程序执行就没关系了.
5楼的回复我看到了,我对定时器的操作还不是很熟悉,还有点困惑.
1.这个时序频率可能在1M到5M,定时器如果要完成中断修改寄存器值是否来得及执行.
2.定时器要配置在什么模式下才能实现这样的波形.
谢谢版主和5楼的答复.

网友:
                                 对不起,从楼主位的描述,我看不出波形是周期性的,所以我不认为需要使用定时器。即使是周期性的,也请说明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三路信号放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上
把通道配成输出比较的toggle模式,计算好每个通 ...

你好   我现在就遇到这个问题  教程说CCRX用来改变占空比  但是  我看到一个代码  改变CCRX的值   改变了  定时器中断的周期  是因为这个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三路信号放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三个通道上
把通道配成输出比较的toggle模式,计算好每个通 ...

我看到过这个 代码  可是不懂这个原理是什么   不是CCRX是用来改变PWM占空比的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