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208cb下载提示莫名的错误太奇怪

楼主(2010-03-08):
stm208cb下载提示莫名的错误太奇怪

网友A:
没碰到过,提示应该是让你重新更改设置,版主出来解释下

网友B:
关键同样的设置 我的开发板可以

网友C:
我不会玩这个。
看提示是说"需要改变UBC的设置",你按照这个提示检查一下。

网友D:
别的芯片 比如开发板上的 可以下载 但是芯片是207的 现在我用新的208的 cb 一样的配置 就出这个问题
改了cpu选择 也不行

网友E:
UBC===user 用户bootloder 程序 code

网友F:
用编程器读出Option bytes,看看是不是UBC有被写了“1”的,全部改为零,再写回去就好了。
以前有批208RB也有这个问题,可以编程,不能调试,现在看了发现是UBC不是默认的全部是零,知道怎么该不影响使用啦。

网友G:
先改下UBC的设置,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