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工作温度疑问

楼主:
有-40~85和-40~105两种 但在数据手册上右写了
例2:高温应用
使用同样的规则,对于具有较小消耗的应用有可能工作在高环境温度下,只要结温处于给定的范围。
假设下面的应用条件:
最大环境温度TAmax = 115°C(根据JESD51-2标准测量),
IDDmax = 20mA,VDD = 3.5 V,同时最多有20个I/O端口处于输出低电平IOL=8mA,VOL=0.4V,
PINTmax = 20mA x 3.5V = 70mW
PIOmax = 20 x 8mA x 0.4V = 64mW
这样得到:PINTmax = 70mW和 PIOmax = 64mW
即:PDmax = 70 + 64 = 134mW
因此:PDmax = 134mW
根据表56中得到的数据如下计算TJmax:
对于 LQFP100,46°C/W
TJmax = 115°C + (46°C/W x 134mW) = 115°C + 6.2°C = 121.2°C
结果在尾缀为7的版本(-40 < TJ < 125°C)温度范围内。
在这个例子中,最低要订购温度范围尾缀为7的芯片(见表57)。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可以在(-40 < T< 115°C)这个范围内工作吗

网友:
关键是这句话“对于具有较小消耗的应用有可能工作在高环境温度下,只要结温处于给定的范围”。

意思是:如果MCU芯片本身产生的热量很小,不会产生较大的温度升高(本例中只有6.2°C),则只要保证满足结温处于给定的范围,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呵呵  路过

------------------
http://tjhxwy.com.cn/

网友:
                                 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
                                 结温指的是哪个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