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升级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关于USB升级的问题
听说STM32F103VCT6的Load是采用串口升级的,那我们设备与外通讯仅仅有USB接口,如果我们用IAP方式进行升级,万一出现意外擦除了,那岂不是很麻烦!
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呢?
谢谢了!
升级
设备
接口

网友A:
照你这么说,ISP的loader也有可能 “万一出现意外擦除”
ISP是IAP的一个特殊情况,或者说是一个简化了的IAP

网友B:
"McuPlayer"说的没错。
只不过我个人认为原厂退出来的应该保险系数高一些,且应该是得到更广泛应用的。
而后期增加的IAP功能,毕竟在不同的公司其设计和检测流程不一样,所以稳定性相对而言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我这边还没有进入正式设计中,所有问题只是担忧。
接下来的设计可能会很顺利,也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到时再来请教各位前辈了。
谢谢!

网友C:
好的习惯是使能"Flash写保护"。
STM32的Flash读保护自动对前4K的Flash施行写保护,就是针对IAP程序再加一层保险。

网友D:
正在优化USB部分的代码,很多库自己重写了,争取能压缩到4K去

网友E:
好的,我也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