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虚拟串口例程,USB_DISCONNECT_PIN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看程序好像是联接/断开USB用的,这个脚连到了USB端口?还是只是个连接的状态指示灯?

网友:
                                 请结合电路图看。

网友:
                                 这个肯定是要结合硬件看

网友:
                                 看下电路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电路图应该怎么画啊!
我看了ST提供的USB  Lib和例程,例程中有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现在不知道这句是否有什么作用。
看意思是断开USB连接的,但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句应该是对应
USE_STM3210B_EVAL or USE_STM3210E_EVAL实验板的,不知这个实验板的对应引脚连接到了哪里?

网友:
例程中提到的STM3210B_EVAL和STM3210E_EVAL评估板的线路图,可以分别在ST网站上找到:http://www.st.com/mcu/modules.ph ... iesdocs&FAM=110

网友:
                                 1.5K  上拉电阻   D+

网友:
                                 评估板的线路图比较复杂,简单的做法可以用一个I/O口,通过一个1.5K 上拉电阻直接接到USB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