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LITE05的PLL设置

楼主(2010-02-27):
st7LITE05的PLL设置
st7lite05的ST7FLITE05.H头文件中找不到关于PLL的选择字节,请教如何才能解决?如何能实现PLL使cpu工作于8MHz?
工作
cpu
如何

网友A:
应该在写的时候处理

网友B:
楼主是想倍频吗,在仿真器烧写的时候可以设置吧

网友C:
使用编程软件如STVP对Optionbyte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