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编译问题,堆栈,中断

楼主(2010-03-05):
请教IAR编译问题,堆栈,中断
请教高手最近用IAR调程序时总是出现下面的错误,一直找不到原因,大家给想想办法。看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 首先堆栈的大小是没问题的,程序开始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运行到外部中断处就死在那了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100% (4096 bytes used out of 4096).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问题
warning
filled
程序

网友A:
ICF配置贴上来!怎么堆栈只分了4K呢?

网友B:
是啊,4K有点太少了

网友C:
o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用的是IAR4.42A编译环境,请楼上指教我应该从哪里改堆栈的大小呢?

网友D:
ICF配置指的什么呢?

网友E: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配置在哪配,一般感觉都是自动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