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操作STM8的EEPROM?比如读某个字节,写某个字节

楼主:
STM8的资料看得头大,一会这份资料,一会那份资料,但都找遍了,也没看到与EEPROM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
怎样操作STM8的EEPROM,请参考STM8S技术参考手册

STM8S中操作Flash和EEPROM使用同一组寄存器,操作方法请参考STM8S技术参考手册的第4章:

STM8S技术参考手册(英文版)

STM8S技术参考手册(中文版)

网友:
可以字节读写

字节操作可以直接读写。

单我做页编程的时候,总写不了??

网友:
页编程要放在RAM里运行

                                 同时要注意页的大小

网友:
RAM里运行??

                                 RAM里运行程序 如何操作?

网友:
简言之

                                 把程序copy到RAM中某地址去,然后PC跳到该地址,运行完再跳回来

网友:
页写是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情况没有必要,

                                 做IAP升级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FLASH_RASS_KEY1 ((u8)0x56) /*!< First RASS key */
#define FLASH_RASS_KEY2 ((u8)0xAE) /*!< Second RASS key */

void FLASH_ProgramByte(u32 Address, u8 Data)
{
    *((@far u8*) Address) = Data;
}
main(){
FLASH_DUKR = FLASH_RASS_KEY2; /* Warning: keys are reversed on data memory !!! */
FLASH_DUKR = FLASH_RASS_KEY1;
FLASH_ProgramByte(0x4000, 0x33);
FLASH_ProgramByte(0x4001, 0x66);
FLASH_ProgramByte(0x4002, 0x88);
FLASH_ProgramByte(0x4003, 0x99);}

第一次用STM8s103k,32pin.我是这么弄的,测试下可以,不知道是否曾在其他问题,大家指正,其中0x33,0x66,0x99,是要写入的数据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页写?

网友:
                                 8楼正解,ST的标准驱动库里面也有详细源码

网友:
                                 用_fctcpy()函数

网友:
感谢8楼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