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6的PA8管脚作TIM1的pwm输出

楼主:
10ram,30kflash的那款stm32f103c6的PA8管脚
能否用作tim1的ch1通道的pwm功能啊?

如何设置?

网友:
                                 可以,请看STM32固件库中的例子。

网友:
你这样说,就是可以喽?

我在103f vc的器件上有现成的pwm,用来驱动beep的,不过不是用的PA8这个管脚,也不是TIM1,
现在改到103C6上,就出问题了,管脚配置完就 bee的叫,怀疑不能在这个器件上使用tim1的ch1,你能确认下吗?

网友:
                                 本来是tim3,现在是tim1,程序基本没变

网友:
                                 每个Timer的四个通道对应的引脚是固定的。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由于tim1和tim2的差异:
但是将TIM2改成TIM1时发现输出不了。纠结了n久才发现要打开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或者TIM1->BDTR=8000;),
具体参考实例代码,及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138493-1-1.html

网友:
                                 定时器没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