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烧写uCOS程序后不能调试的原因?

楼主(2010-03-04):
IAR烧写uCOS程序后不能调试的原因?
用IAR烧写进去后不能调试,一调试就死机(没有响应)是什么原因?用得是EKSTM32开发板上的仿真器
原因
仿真器
程序
开发

网友A:
要么是仿真器的问题,要么是系统问题,应该和硬件无关

网友B:
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换个仿真器试下

网友C:
解决了,是系统程序有问题,不是仿真器的事,现在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