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在RAM中传递数据怎么这么慢啊

楼主:
u16 adc_data[1410];  // 每个周期采样100次,采样2个周期,7X100X2,  ADC采样2个周期后,传输至adc_data[],用于分析计算
    u16 new_adc_data[1410];  // 每个周期采样100次,采样2个周期,7X100X2, ADC时,由DMA传输至new_adc_data[]

  //  ADC采样2个周期后,传输至adc_data[],用于分析计算
for(i=0; i<1400; i++)
         { adc_data=new_adc_data;
         }
赋值1400个数据怎么用了600uS,  我系统主频设为64M的,  且执行上述循环时,没有被中断打断

/// PLLCLK = 4MHz * 16 = 64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6); //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设置系统时钟

网友:
                                 600US很慢吗,可以接受吧,还有你这个时间如何测得

网友:
不对,刚才复制粘贴出了问题
for(i=0; i<1400; i++)
         { adc_data=new_adc_data;
         }

网友:
我认为速度也可以了,看看汇编吧。
cpu要先把new_adc_data的数据取出来,再放进adc_data中,还要判断i是否大于1400,还要i++,还要跳转。这些过程还没有用到30个CPU周期,要的要的。

网友:
“赋值1400个数据怎么用了600uS,  我系统主频设为64M的,  且执行上述循环时,没有被中断打断

原因很简单,你用的优化级别比较低,把优化级别改到最高,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优化级别改高,怎么改呢,楼主没用中断呀

网友:
1、先别看时间,看产生的ASM代码,然后找原因
2、这个跟ST没太大关系,CM3的core也是买ARM公司的

网友:
优化级别改高,怎么改呢,楼主没用中断呀
在IAR里面,这样改优先级:
Project -> Options -> C/C++ Compiler -> Optimizations

MDK没怎么用过,可以自己找找。

网友:
                                 改成32位DMA传输最快

网友:
我也发现STM32写RAM时间超慢:  下面3句 , 就是给GPIO对应的位带地址置1

MOVS r0,#0x01
LDR  r1,[pc,#16]
STR  r0,[r1,0x00]

我用KEIL 在线跟踪, 发现前两句不用时间, STR这一句时, 时间 一下子增加130ns

这也太慢了吧!!

已设定 GPIO=50M HCLK=72M  APB2=72M,  如果写RAM一个周期只要 13.8ns, 居然慢了10倍???

哪个大侠来解释一下?  STM32也太让人失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