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做4轴飞行器

楼主:
不知道团里有没有航模爱好者,现在4轴飞行器很火,因为涉及了4阶系统的稳态控制等一些自控理论,相信有很多爱好者都在研究(国外也都在研究这个啊)。本人是做仪器的,最近也想做个4轴玩玩,具体方案打算使用4pcs STM32做4个无刷无感电机(BLDC)的调速控制,另外一片STM32完成陀螺,加速度计,角速度计,超声波测距,气压测量(海拔高度),等数据采集,姿态调整,如果可以,还打算再用一片STM32作为自主飞行控制,后期打算加入GPS进行惯性导航研究。主要是自己学习用,顺便学习STM32,(我以前做过LPC2000的,现在才知道STM32比那个ARM7好不少,做控制很合适。)
   我以前没有做过航模,也初次接触STM32,希望能在这里找到有相同兴趣和打算的人,一起做,一起研究,减少弯路,同时也能帮忙分担一点制版的费用,因为我是业余爱好,自掏腰包的,哎,工薪阶级,可怜。
现在比较火的关于4轴的论坛和帖子,我贴出来,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
http://www.x-ufo.cn/
http://www.x-ufo.cn/read.php?tid=20

在百度输入“四轴飞行器”应该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它的信息

我已经打算开工了,先做调速板,我的调速板只打算用在4轴上,所以打算将4路都画到一块板上,PCB成圆形,便于安装。因为手头已经有了100Pin的STM32103,所以打算用100管脚的了,100Pin的比48Pin的贵10元,整个项目估计的花费1500,先不在乎这40元钱了。
包括制版费,总共大于需要2000元。
如果哪位也想做4轴,在上面占个位,我完成调速板后,编完程序测试OK后,可以卖板子给大家,省得大家走弯路,制版费也省下了。
圆形的4路集成在一起的调速板总比单块的调速板要好安装,东西也更好看一些。

网友:
稳态控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哦

网友:
有兴趣

                                 看了一下,不明白为什么不用 3 轴?

网友:
2000元可能不够。

    陀螺,加速度计,角速度计各干什么?要多少钱?
    超声波测距 测什么?气压传感器我倒已经有了。
    无线收发怎么办?算钱不?
    “我以前做过LPC2000的”是干过LPC,还是用LPC干过4轴?

网友:
没有做过4轴,如果用LPC做过4轴,在做也没意思了

2000可能不够,但要发扬节约精神,能省就省吧。所以,如果参与的人多了,成本就下来了。回楼上:传感器大约需要300-500元吧,外转无刷电机4个,240元,电池20C,2200mA,11.1V,300元,无线通讯打算用100米的蓝牙模块150元,PC端使用远距离蓝牙适配器,80元。超声波测距打算使用国腾的倒车雷达芯片(4个通道22元),4路探头加电路,估计100多点。
看起来确实属于无事烧钱,但有兴趣,给自己,给生活找点乐子。

网友:
回3楼:3轴也行,但是3轴需要处理力矩反扭,3个轴会不对称

                                 再者,感觉4轴美感好一些,交流人多些,现在做四轴飞行的网友很多的

网友:
欢迎交流

-Q-Q- 群:   6497714

STM32 制作BLDC,欢迎交流。

网友:
nomoneyiv,帮老头解惑。

    既然 “STM32 制作BLDC,欢迎交流。”
    就帮老头解惑,在“老头想学习电机控制了,请大家帮助我。”

    是否气压测量高高度,超声测量低高度。

网友:
这个玩艺儿不错,很有意思

可惜俺没时间,也不会玩电机。

前一段听我们公司另一个部门的同事说,ST有一款气压传感器,很灵敏的,半层楼的高度就能区分开,如果楼上几位需要这个玩艺儿,我可以去问问。

网友:
看了德国Mikrodones公司的4轴飞行器,很好,需要了解这方面理论!

                                 看了德国Mikrodones公司的4轴飞行器,觉的很好,非常想了解这方面理论,特别是稳态控制方面理论!希望了解这方面的先生,给与指点(哪里有相应网站网页?).

网友:
四轴飞行器---我没搞懂第4个轴是什么?xyz三轴,第4个轴难道是时间轴?
上网查了一下,才明白是四个旋翼,唉!搞得很玄乎的样子。

四个旋翼的飞行器的控制应该很容易的说,不像通用的直升飞机需要有关螺旋桨来控制自身旋转问题,这个控制比较难编程控制。

四个旋翼的飞行器的控制的难点是如何控制好飞行方向的把握----就是控制对称的两个电机进行侧抬机身产生横向飞行动力,同时保证飞机的平衡。

网友:
                                 很感兴趣,不过成本有点高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样机表演

网友:
                                 晕,原来又是个挖坟贴,2年前的了

网友:
                                 是啊,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网友:
                                 做4轴电调每路用1片36P的STM32就足够了,省钱次要,主要是重量轻体积小。做航模这东西,重量得一克一克的省,体积得一毫米一毫米的缩。

网友:
可惜俺没时间,也不会玩电机。前一段听我们公司另一个部门的同事说,ST有一款气压传感器,很灵敏的,半层楼的高度就能区分开,如果楼上几位需要这个玩艺儿,我可以去问问。  ...
半层楼,1米三的精度?还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一些资料上来啊,我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