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好难啊,怎么学习啊

楼主(2010-03-10):
stm32的定时器好难啊,怎么学习啊
看了手册一头雾水,比51单片机的定时器复杂多了,捕获和比较是啥概念啊,很迷惑啊,有没有什么清晰的思路啊
定时器
怎么学习

网友A:
STM32的定时器,本质就是一个计数器在循环不断地计数,0-1-2-3-4-5.....。
"捕获"就是监视某个输入信号,当出现指定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记录下那个时刻计数器的数值。
"比较"就是预先在比较寄存器中设定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不断地与计数器的内容比较,在比较成功时,执行指定的动作。

网友B:
谢谢香水哥哥,终于对tim有点理解了,果然是很强大的定时

网友C:
定时器确实难,当初硬啃datasheet一个礼拜才算知道里面部分功能的配置

网友D:
硬啃datasheet是没有用的,啃Reference Manual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