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PISR寄存器的RXNE位在我没有读DR寄存器时就清零 ...

楼主(2009-06-30):
为什么SPISR寄存器的RXNE位在我没有读DR寄存器时就清零了
为什么SPI SR寄存器的RXNE位在我没有读DR寄存器时就清零了
手册上说得很清楚:
“
接收缓存非空标志位(RXNE)
该标志位置’1’表示在接收缓存里有接收到的有效数据。在读取寄存器SPI_DR时,该位清’0’。
”
下面是我单步调试时的图片
标志
手册
寄存器

网友A:
但如果不用单步运行,用全速运行又似乎正常
不解?????????

网友B:
单步调试时,调试窗口显示寄存器的数值时已经读过了DR寄存
所以你再次单步时就看到标志已经被清除。
请始终记住,调试器只有通过对各个寄存器进行读操作才能显示它们的内容。

网友C:
香主是个高手,看来在电子行业混了不少年头
学知识了。。。

网友D(2010-03-12):
我跑SPI1-SPI2的例程,怎么执行RCC_Configuration();后,就这样了:

网友E:
SPI1_SR = 0x00000002了,怎么回事

网友F:
版主功底确实很深厚,调试问题基本可解决

网友G:
还没见版主没解决的问题

网友H:
是没见过解决不了的,呵呵

网友I:
不用这样吧,版主其实也有很多没做过,只是对自己做过的东西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