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DROMSTART之前的地址为什么会FAULT

楼主(2010-03-13):
访问DROMSTART之前的地址为什么会FAULT
访问DROMSTART之前的地址为什么会FAULT?
地址是有效的空间,并不是无效的,是我编写的ISP程序的起始地址。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void down_module(void)
{
u32 JumpAddress;
pFunction Jump_To_ISP;
JumpAddress = *(vu32*) (ISPAddress+4);
Jump_To_ISP = (pFunction) ISPAddress;
// Initialize ISP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__MSR_MSP(*(vu32*) ISPAddress);
Jump_To_ISP();
}
void
,
程序

网友A:
运行到哪里fault? ISPAddress设的是多少?

网友B:
#define ISPAddress (0x8000000) //ISP程序开始地址
已经确认是运行到
Jump_To_ISP();
就FAULT了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把
Jump_To_ISP = (pFunction) ISPAddress;
改成
Jump_To_ISP = (pFunction) JumpAddress;
因为ISPAddress是0x8000000,是存主堆栈的位置,不是代码起始位置。

网友D:
多谢,是笔误,我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
分都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