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地域技术支持要跟上啊

楼主:
在ST和NXP之间选择
我推荐负责人ST的,但是负责人说,ST最先搞cortex,相对成熟,但是ST在成都技术支持不如NXP。周立功在成都有分公司,有个团队在做。而ST只有利源一个增值代理商

遂选择NXP,尽管我用了1年多的STM32,但是还是被否决了

网友:
                                 其实真正研发型的公司哪里会需要什么技术支持……有一些参考例程就够了

网友:
                                 请问楼主 用了一年多STM32 他 的性能如何

网友:
对软件开发例子就够,硬件开发板原理图就够,还有一些文档就够。
技术支持只是给引个路,给你讲讲文档怎么用,如果没有用过,光找到这些文档就得一段时间。

对于比较守旧的负责人来说,需要一些技术支持来给领导见一个面,真正开发的时候帮不了多少忙。

真正需要的时候是负责人,负责人要保证项目不出问题,而且负责人对新的东西不是太懂,出现问题肯定要找技术负责人,有技术支持了,负责人会把你推给芯片厂商的技术支持。

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

网友:
                                 广告效应 明星芯片

网友:
看上去是关系问题,而不是技术支持问题。

另外,STM32似乎在重庆有个增值分销商-优易特,优易特在成都可能有分支机构。

网友:
                                 有技术支持肯定要好一点,出了问题还可以咨询下

网友:
广告效应 明星芯片
?什么意思?

网友:
你用ST  1年,
你负责人用NXP    2年了!
竟然找这种理由

网友:
STM32资料还是很丰富的。
STM8的编译IDE。。。。
领导有领导的想法。

让用什么就用什么,能把产品做好,就是王道。
说到底,最后的技术就在C语言中,芯片都是些底层的东西。

网友:
                                 技术支持只能给你提供一些参考或者建议啥的,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靠自己去弄

网友:
                                 刚好跟LZ相反。俺北京的,主要做ICC的,也接触过几个不同厂家的芯片,相对而言ST技术服务是最好的了。

网友:
看了回帖,太汗了~~
不知道ST开放完整的TCPIP协议栈不?NXP只提供测试用的,可靠性差

网友:
从21ic 论坛来说,无疑ST的支持是最好的。
ZLG有自己的论坛,情况就不清楚了。

网友:
ST有开放的TCPIP协议栈:LWIP、uIP,NXP应该也有LWIP、uIP。
是否完整就取决于用户的需求了。

网友:
NXP的提供只供测试用的,我跑了网络,数据量大时,出现丢包现象
打电话问:说只提供测试版,不提供完整的,汗死,项目到一半就然这样玩

网友:
NXP东西用后 ,楼主可能会后悔死了!

还是赶紧下贼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