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STM8,STM32参考价格表,

楼主:
                                 STM8S & STM32,只要参考即可,不要很准确。。。  方便选型。

网友:
100K的报价           封装
STM8S103F3   2.7含税         TSSOP-20
STM8S103K3   3.25含税        LQFP-32
STM8S105K4   4.2含税         LQFP-32
STM8S105S6   5.0含税         LQFP-44
STM8S207S6   5.8含税         LQFP-44

再发一次。

网友:
                                 做加密的话,用STM8S103F3 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老叶说到点上了,。

网友:
老叶,有没STM32的参考价格,
打算用
STM32F101T 或者 STM32F101C
STM32F103T 或者 STM32F103C

引脚少些好。

网友:
以前有一份报价单,但后来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呵呵,101好象很便宜,似乎不到10个RMB

你根本没必要用STM32,只是做加密,只用到基本模块,STM8就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是啊,本想都不熟,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还不如用贵点的,玩玩。
现在在下载400多M的 IAR,速度好慢啊,下了半天才50%。

现在的问题
1: 下载线还没着落。
2: 样片还没着落。。

网友:
                                 楼主最好找ST的代理报价,找到了代理,下载线、样片都不成问题了,

网友:
                                 香水MM, 上海的代理去哪里找? 能够提供个啊

网友:
                                 上海威雅利

网友:
                                 ST上海的代理,还有文晔、友尚

网友:
你是说STM8S的101  还是STM32的101啊,
价格差别可大呢!
STM8S的103,105都不用10个RMB.

网友:
                                 这个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