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的问题,请帮帮忙!

楼主:
我使用的是PA9的外部上升沿中断,设置如下:
void PrxExit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9);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中断NVIC设置/////
}

中断处理: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上升沿
{
static UINT16 temp;
temp = 0;
if(((EXTI->R = PRX_EXTI_INTERRUPT;
}

我现在出现如下图的情况,我每次外部发10个脉冲,而接收端每收到一个上升沿将LED取反,现在发现外部输入的10个脉冲没有问题,而STM32F103V8时不时就会出现在外部出现下降沿的时候也会产生中断,这时怎么回事啊?

这是出错了的情况

这是出错了的情况的波形放大

正常的情况

网友:
                                 上面通道为STM32F103V8输入的脉冲,下面为STM32F103V8在中断里控制的LED,每组脉冲中间间隔2秒,现在是每隔几组脉冲就会出现一组第一幅图的错误情况,好像是在接收下降沿的时候也产生的中断,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张为错误情况,第二张为放大,第三张为正常情况)

网友:
                                 怎么有笑脸……

网友:
也许你的输入脉冲有毛刺,示波器的设置的分辨率不够,没有看出来。

请在信号线上加一个小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