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PWM输入模式中SelecttheTIM2InputTrigger

楼主:
例子程序中是使用TIM2_CH2作为input port的,使用的是TI2FP2。
我现在同时要使用TIM2_CH4作为input port。

那我ch4的触发输入还是用TI2FP2,我就在TIM_PWMIConfig()里面再增加了CH4通道的配置,用的是TI3,TI4,因为TI1,TI2例程里面用在了CH2上。

然后我不停的读 CCR2 和 CCR4 的值。CCR2因为就是例子工程,所以是没问题的。但是CCR4当我在TIM_PWMIConfig了CH4的时候,有计数,但是当我不去config CH4的时候,依然还是会计数, 这是什么问题?

我的改法有问题?

网友:
请问当你配置了CH4之后,操作是否正确?

如果操作正确,就说明你的修改正确。

至于没有配置CH4的问题,要看你是否禁止了CH4的功能,如果没有禁止,CH4当然还在工作;你这次没有配置,但上次配置了之后,你不明确地禁止它,在系统没有掉电复位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是处于工作状态的。

网友:
我配置了ch4后,读出的ch4的pwm输入频率值不对

我就在原例程上加了这些: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其中TIM_PWMIConfig函数里面增加了: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
    /* TI3 Configuration */
    TI3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1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4 Configuration */
    TI4_Config(TIMx, icoppositepolarity, icopposite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2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
    /* TI4 Configuration */
    TI4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2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3 Configuration */
    TI3_Config(TIMx, icoppositepolarity, icopposite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1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网友:
我这么改的想法是:

我现在不明白到底TI2FP2是可以用于整个TIM的所有有PWM输入连接的信号,还是只能用于CH2?
如果TI2FP2只能用于CH2输入,那样的话CH4就好像没有TI2FP4这种了,手册上也是没有。 如果真的TI2FP2只能用于CH2输入,那硬件上岂不有输入通道限制了? 一个TIM,最多输入两路PWM,那输入管脚只能TIMX_CH1,TIMX_CH2?  这点手册上没有讲明白,是我的一大困惑

网友:
请看看这个帖子中我的贴图,你就明白怎么做了

https://bbs.eeworld.com.cn/club/bbs/list.asp?boardid=49&page=1&t=3145250

其实这张图就在STM32技术参考手册(RM0008)中有关TIMx章节的开始部分。

网友:
再请看这张图中的红线或蓝线部分

网友:
恩,谢谢香主的提示图,基本上我明白了。

我如果输入信号接在TIMx_CH4上,那我必须要使用TI3FP3,TI4FP4了。所以说,如果连接输入PWM信号的话,还是有一定规则的,必须CH1,CH2  ;  CH3,CH4配对使用。

TIMx_CCMR2我没用,所以没有反应,这是我的问题了。

但是在library文件stm32f10x_tim.h中,只有:
#define TIM_TS_TI1FP1                      ((u16)0x0050)
#define TIM_TS_TI2FP2                      ((u16)0x0060)

未看到TI3FP3,TI4FP4,TIMx_SMCR寄存器中:
bit[6:4] = 101 TI1FP1, 110 TI2FP2
但是无TI3FP3,TI4FP4的设置描述。

网友:
估计固件库中漏掉了TI3FP3、TI4FP4的设置描述

网友:
但是我在user manual 中也没看到啊?

网友:
是关联的。

TIFP1 ---T3FP3

我也是测试 硬件看出来的。 有CPU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netjob,你的意思是

TI1FP1,TI2FP2是一对,TI3FP3,TI4FP4是一对。 这个应该没有疑问了。

另外,原先例子库里面:
#define TIM_TS_TI1FP1                      ((u16)0x0050)
#define TIM_TS_TI2FP2                      ((u16)0x0060)

那如果是关联的,TIM_TS_TI3FP3应该是这样的喽
#define TIM_TS_TI3FP3                      ((u16)0x0070)
#define TIM_TS_TI4FP4                      ((u16)0x0080)?

网友:
是关联的

设 通道1、2为 TI1FP2  就等于 把通道3、4 设为 TI3FP4 !

我测试硬件就是这样的结果。

网友:
ST公司没说清楚,因此是STM32的一个 BUG !

网友:
那如果我这样的话

如果我CH2,CH3分别连了一个PWM输入,那我只要设置TI2FP2(根据例子),TI1FP1即可?

网友:
我刚才在PWM Input输入例程下这么改的

我现在单独连一个pwm信号到ch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TIM_PWMIConfig(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1FP1);

IC3Value = TIM_GetCapture3(TIM2);

但是IC3Value读出来的频率不对,我PWMIConfig里面增加了channel_3的对应代码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
    /* TI3 Configuration */
    TI3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3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4 Configuration */
    TI4_Config(TIMx, icoppositepolarity, icopposite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4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
    /* TI4 Configuration */
    TI4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4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TI3 Configuration */
    TI3_Config(TIMx, icoppositepolarity, icopposite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3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网友:
13楼能说清楚些吗?

                                 你认为这是芯片的Bug?还是库函数的Bug?还是手册的Bug?

网友:
香主能告知一下吗?谢谢

版主,TI1,TI2是一对,TI3,TI4是一对,这是毫无争议的。
并且手册上 TIMx_SMCR上只有TI1FP1,TI2FP2的选择说明。
在例子库中也只定义了:
#define TIM_TS_TI1FP1                      ((u16)0x0050)
#define TIM_TS_TI2FP2                      ((u16)0x0060)

那我现在在ch3上还有一路信号需要检测,那我肯定是用TI3和TI4来检测了,因为TI3是硬件连接的,所以IC3到TI3上,IC4也映射到TI3上。 那我TI3FP3的定义如何定义呢?手册和例子库中都没有写到这点。
按照10楼的说法,意思是TI1FP1定义了,也等于定义了TI3FP3,但是我试下来有问题。我使能了CH3上的各个寄存器,然后输入触发选择了TI1FP1,最终从CCR3上读数并计算频率,是错误的。(后来改用CCR1来读,那更是错误的。)

请版主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无人解答?

网友:
我在8楼已经说过固件库中漏掉了TI3FP3、TI4FP4的设置描述

                                 我正在等待固件库的作者把这部分补上,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库函数并自己修改一下。

网友:
我测试怎么就是好的!LZ是如何知道不对?

看捕获的数据。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我都晕了!

同一通道 触发输入。 这点肯定可以做到的。这没问题!

LZ的问题是:
TI3FP3、TI4FP4
TI3FP4、TI4FP3

就是从模式控制寄存器SMCR , 选择有效的触发输入信号?--TS

但是奇怪。既然通道已经可以映射。
比如CCR3,CCR4都映射到 TI3  .而且一个是上升触发,一个是下降触发。

那么这个 【有效的触发输入信号】到底有何用?
我试过,这个值改为其他,照样OK!

我用TIM  测试过它的   计数方式,输入捕获,都OK.

这个PWM捕获,我测试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所以:
LZ是如何知道不对?

网友:
请问楼上

楼上,你是同时2路PWM输入吗?

网友:
请问楼上,你是同时输入两路PWM信号吗?

网友:
注意:如果用同一个定时器同时使用2个PWM输入通道可能会有

PWM输入模式的原理是使用2个捕获通道,分别捕获同一个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在得到一个完整的信号周期后,它会把计数器复位,即计数器被清零,请看RM0008的13.3.6节,还有一个波形图作为说明例子。

如果用同一个定时器同时使用2个PWM输入通道,很可能达不到你想要得效果,因为任一个PWM输入通道识别出完整的信号周期后,就会复位计数器,这样你的第2个PWM输入通道将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么需要使用两个定时器,但需要改变硬件的连接,要么使用普通的输入捕获模式,并通过软件计算得到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普通的输入捕获模式不执行复位计数器的操作。

网友:
那看来对我的硬件来说,输入捕获模式还是比较保险的方法

                                 不过没有输入捕获模式的例程,版主能给一个吗?或者给个连接地址

网友:
输入捕获是最简单的操作,固件库中没有例子

                                 你参考PWM输入的例子改一下,很简单的。

网友:
输入捕获的话,sms应该选择110触发模式吧

我在main里面改了一下: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改成输入捕获方式初始化,用TI1FP1,Channel1 ,:
1. 因为用的是pwm_input的例程修改的,所以一开始sms没有修改,还是复位模式并使能,这时候从CCR1读出的值正确。
2. 因为复位模式的话,会重新初始化计数器,不适用于 〉1个输入的情况,所以我把sms改成了110触发模式并使能,但是这时候,从CCR1读出的值却不对了。
这是为什么? 哪里修改有问题?

网友:
“从CCR1读出的值却不对”是什么意思?你读到什么数值?

网友:
频率值---〉

频率值:
IC1Value = TIM_GetCapture1(TIM2);
Frequency1 = 72000000 / IC1Value;

第一次: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  Frequency1 正确

第二次: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Trigger);  Frequency1 不正确

我现在用输入捕获,不应该用复位模式的。(直接从PWM_INPUT例程修改,gpio只使能PA0,channel1)

网友:
因为没有对计数器复位,第二次读出值当然与第一次读出值

                                 计数器是连续计数的,每次读出的数值必须减掉上次的数值才对。

网友:
最近不能上传图片。不知何解!

一个TIM 两路PWM捕获怎么不用?

在中断里切换一下就可以了。让它们错开、交替地工作。不可以吗?

你可以用万利的开发板试试。 TIM4刚好可以映射到 JOY_STICK按键上。

分下频率,并把滤波设到最大。手工按键测试下。这很好的。
在中断内停掉 计时器。看看 CNT与你的CCRX。

上下按键时通道 CH3/CH4  ,左右按键是 CH1/CH2.

按一下键刚好   是一个 下降沿和上升沿。

我的问题 香版主能否解答一下:

我前面提到哪个【有效触发】 好像 作用不大!就是TS位的设置。

网友:
对不起,请楼上另开帖提出你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

网友:
香主,我看了OnePulse 的例程,里面的main

main里面没有使能中断,所以中断服务程序是空的。

那我要问了,具体的计数操作去哪里了? 连enable count 的那步也没有。 但是例子我跑过,输入一个pwm 300hz的,能输出一个pwm波出来。 但是具体寄存器操作等,去哪里了?

因为我的输入捕获的初始化是借鉴这个例子的。所以比较关注这个例子的实现过程。

网友:
还是有问题,应该是还有寄存器没有设置

                                 我在仔细看看,不过OnePulse的例程里面只有输入捕获的初始化,其他操作都没有哇!

网友:
休息了几天,今天刚复出。

问版主个问题:
你说用当前计数器值减去上一次的值,值差用来计算频率。那么原先是从CCR1读出的上一次计数器值,当前的值在CNT中。
那我是否应该这样?(我这样实验证明我的写法是错误的,请版主赐教)
tempValue1,temValue2 ,temValue的初始化都是0
==========================================
while(1)
{
    tempValue1 = TIM_GetCapture1(TIM2);
    tempValue2 = TIM_GetCounter(TIM2);
    tempValue = tempValue2 - tempValue1;

    Frequency1 = 72000000 / tempValue;
}

我试过每次把CCR1的值减去上一次CCR1的值,也不对。
    tempValue1 = TIM_GetCapture1(TIM2);
    if(tempValue2 == 0)
    {
       tempValue2 = tempValue1;
    }
    else
    {
       tempValue2 = tempValue1 - tempValue2;
    }

    Frequency1 = 72000000 / tempValue2;

请告知,谢谢。

网友:
                                 有用一个引脚实现捕获pwm信号的程序吗  希望多学习一下

网友:
                                 就是说单路捕获,应该很简单,网上下得到例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