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iwdg硬件开启无法工作

楼主:
stm8s 内部的 IWDG
当我用软件启动的时候 是正常的
程序没变,当我用OPTION BYTE 采用 硬件开启 的时候,MCU,就无法启动了
请教原因在那里.

但是 我使用 WWDG的硬件开启,MCU 是可以启动的.工作正常

网友:
                                 原因是启动之后喂狗的时间太晚了。

网友:
原因是启动之后喂狗的时间太晚了。--开始我也觉得是这个原因.
但是:
main 里面的第一个函数IWDG_Configuration,就是设定IWDG 256分频,而且喂了一下...可以坚持1秒的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32 i32;
u8 j,i8,i9;
IWDG_Configuration();
........省略
}
void IWDG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the IWDG*/
  IWDG_Enable();
  /* Enable the access to the IWDG registers*/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 Fixe IWDG Reset period */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IWDG_SetReload(0xFF);
        /* Refresh IWDG */
  IWDG_ReloadCounter();
}

在没设OPTION BYTE之前,是没有问题的。..设了硬件启动,感觉 根本就没进入MAIN....
感觉 还有什么巧妙的地方没搞对.

网友:
                                 请看看编译器是否在main之前加了什么其它动作?比如初始化内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