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逻辑电平和其他IC的逻辑电平连接问题?

楼主(2010-03-19):
STM32的I/O逻辑电平和其他IC的逻辑电平连接问题?
由于一般,主控IC的电平逻辑是3。3V和0V,那么如果外围IC要被控制,有些需要采用低功耗的也就是3。3V供电的器件,但是由于有些器件5V的已经在其他产品上用了,
那么就不可能再专门选同类型号3。3V供电的IC来替代。而3。3V供电的主控IC的I/O能够容忍5。0V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连接供电5V的逻辑IC?那么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电路呢?
其他
逻辑IC

网友A:
请搜索一下,这问题已经讨论了无数遍。

网友B:
可以使用level shifter, 电平转换器。有些引脚也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

网友C:
外围用一个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