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STM32是怎么被J_Link连接实现检测的。。。

楼主:
这个窗口是Keil里的项目属性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检测到是否有STM32的芯片,如果有,则会在红色的方框里显示出来:
而这个是J_Link的调试接口,我只连接了红色框的那些信号

硬件连接:
VTref:接STM32的电源3.3V
TDI:连接PA15
TMS:连接PA13
TCK:连接PA14
TDO:连接PB3
RESET:接STM32的硬件复位引脚

我用的是STM32F103C6T6,即48脚的,通过Keil 的那个窗口,点击SCAN按钮时,有点奇怪RESET就是看不到任何电平变化。。。

而另外的几个引脚如果在正常工作时用户全部作IO端口使用了。。。会怎么样?不是冲突了吗?如何实现检测的呢?

网友:
                                 当做IO口 用就识别不了

网友:
1, 调试器会发一串调试信号要求芯片ID,如果芯片返回的ID正确,就能识别到STM32芯片。

2, RESET线不动是正常的,连接的时候不一定要控制RESET线的,各个调试器的做法略有不同。

3, 其他几个脚对调试模块没有影响的,可以不接的。

4, 如果KEIL认不出STM32,一般是板子的问题,看看板子的RESET线是否正常,芯片的VDD,VDDA都接好了伐。如果芯片没有正常上电运行,那么调试器会读不到ID的。

补充一下,没有在KEIL里用过JLINK,不知道对驱动,设置什么有特殊要求伐。。。。

网友:
                                 你那个nTRST为什么没有接?

网友:
哈哈!我也不明白~!
楼主好幽默!

网友:
                                 应该是通过读取芯片的ID,就像检测电脑CPU软件一样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
仍然不太明白,如果用户代码占用了那几个端口呢?
那不是冲突了吗?比如最过分的,这几个端口全部输出低时怎么办?

还确实如2楼所言,当做IO口 用就识别不了

网友:
                                 是的,当做IO口用就识别不了JTAG。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只要你从合理的角度去想,应该很容易解决;如果总是往不合理的方向去想,就是钻牛角尖了。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及楼上各位!

能否再请教一下,是不是只要对这几个端口主动进行了配置,就识别不了了,还是当用户实际使用时才识别不了?

麻烦了,我的新电路用了,,,晕呐....再次感谢!

网友:
配置了就识别不了
即使本来已经识别了,一配置,马上会断开连接

网友:
非常感谢!谢谢啦!
LS,你的那个东东不错啊,呵呵,等段时间吧,可能找你买几套...到时跟你联系,可能有点特殊需求

网友:
没问题,我已经满足了好几个客户的特殊需求,呵呵。
包括一家国内领先的家电厂商。
先谢过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