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最小系统设计

楼主:
                                 我最近做了个小板子,用48腿的STM32F103C8T6,电源接3.3V,复位用了809,用了一个有源8M晶振,OSC_OUT脚悬空,RTC不用所以32.768的晶体没有接,OSC32_IN上拉,现在用BOOT0和BOOT1为(1.0)的状态启动用串口下载不成功,进度条出现1%位置,然后报错。正常的开发板正常,请问是不是不能外接复位芯片,RTC的晶振不管用不用都一定要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需要外接复位芯片。

RTC的晶振可以不接。

网友:
                                 STM32内部有复位功能

网友:
                                 可以不接的

网友:
                                 谢谢大家,昨天回去把复位芯片卸掉就OK啦,看来加个可靠复位是画蛇添足。

网友:
                                 mark,STM32最小系统,串口下载,不要加外部复位!

网友:
骗子,下载的不是STM32,骗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