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定时器重复计数器有什么用途呢?

楼主(2010-03-16):
STM8S定时器重复计数器有什么用途呢?
请教一个问题,STM8S定时器重复计数器有什么用途?如果用来产生PWM信号,对周期和占空比有什么影响呢?
定时器
信号
计数器
影响

网友A:
如果想产生指定脉冲数量的PWM波形,可以用重复计数器定义脉冲数目。

网友B:
还是不是很明白,就是可以自己定义脉冲数目,一般在哪上面可以用到

网友C: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基本上理解了,也就是输出N个固定的PWM波后再改变PWM脉宽和周期。仔细想想,还是有用的,比如说:驱动一个电磁阀,先用较高的电压使它吸合,然后用较低的电压保持吸合状态,可以避免电磁阀发热。

网友D:
只是能改变脉宽和周期,不能改变幅值吧,LS?

网友E:
5楼,电磁阀是一个大惯性线圈,比如说用2KHZ的PWM波去驱动它,经过它本身的电感滤波,它仍将是一个直流电压,然而当改变了PWM的占空比,这个电压有效值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