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4、5是否只能用V3以上的固件库?

楼主(2010-03-18):
使用串口4、5是否只能用V3以上的固件库?
V2.03好像只有UART1,2,3,使用串口4、5是否只能用V3以上的固件库?
水果

网友A:
是啊,最好用V3以上的固件库。
或者自己改 V2.03固件库,
或者不用固件库。

网友B:
我一般都不用

网友C:
用V3以上的固件库,还是不要随便修改固件库,如果不是很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什么版本的KEIL提供V3以上的固件库